电源网络形成闭环

楼主(2013-08-14):
看到别人布线,把3.3V电源线布成一个闭环,地线也是,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等高人回答

网友:
应该是GND把3.3V包住才是,这是个人习惯而已

网友(2013-12-01):
不建议电源网络采用闭环方式

网友:
这样一个环  不是很容易耦合 空间噪声吗!!!

网友:
闭环是不对的,会引入高频噪声到电路系统中去。从回流路径的角度来讲,地线要靠近电源线走线

网友(2015-01-03):
如果是低速信号,无所谓,他这样做只是为了布线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