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ORCAD做封装,pin number和pin name的后缀数字不能一个增加,一个减少?

楼主(2013-08-14):
本人现在在学cadence软件的orcad画元器件封装,深深体会到cadence软件的强大和复杂,很难入手,在自己建的OLB库中新建元件part,绘制元件引脚阵列(pin array)时,弹出设置选项,如下图,在increment选项填1,pin number和pin name后缀就会按1递增;填-1就会按-1递减(如果引脚序号是7,引脚数是8,increment是-1,软件提示错误,意思就是序号不能减到0,不知道是不是软件的Bug,一般序号有0起头的)。现在的问题是,我想让它的pin number递增,pin name递减,或者反过来,怎么才能做到这点呢?不知道哪位高手能指点下,不甚感激。

网友:
increment填 1 , Pin Spacing填 -1 试试.

网友A:
楼上的知道pin spacing是什么意思不就叫人家试试

楼主不用纠结,这个只是软件没做到你想的这么灵活或者说智能,
其他软件应该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知道pin spacing是什么意思不就叫人家试试

楼主不用纠结,这个只是软件没做到你想的这么灵活或者说 ...

恩,不知道是不是软件的问题,还是我没找到设置的方法,觉得序号只能同时增加的功能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