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adslayout中 如何选择一个网络中连接好的线路

楼主(2013-08-14):
如题,我的意思是对一个未布完线的网络,如何选择访网络中已布好(连接好)的线路,而不是选择整个网络。真心请教各位高手,谢谢!

网友:
有区别吗

网友:
你所说的是选中 物理连接?AD可以 但是pads好像不行吧 反正我不知道

楼主:
回楼上,做reuse时,如果选整个网络,好像不能做reuse。而且用reuse时,也不必将个网络的走线走完,我的意思是将要用到的与复制的部分属于同一网络。本人padslayout不太熟,特请教。

楼主:
是选中物理连接

网友:
pads不熟,中午貌似也不熟!没看懂!

揣摩了一下,弱弱的问:你是想COPY吧?

网友:
    复制个副本,把其他不需要的线删掉,需要的保护起来,单选走线和过孔做成reuse,然后在新文件中添加,按照相同坐标摆放即可。相关元件的摆放坐标也要一致。

楼主:
    是想copy。谢谢楼上。

网友:
    PADS中做reuse,首先要保证前后两个部分的元件没有差别,假如2是1的复制品,1在做reuse的时候,如果有走线,那要选择angthing之后把1所有东西都选中然后做reuse,然后2准备复制1的时候,要选择component把2选有的元件选中然后点Make Like Reuse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