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做封装的时候怎么加禁布层等?solder大小设置在哪里?

楼主(2013-08-14):
如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2014-01-04):
加上去有什么意义呢?PADS自带库都没有。

网友(2014-03-20):
学习了,库中没有是因为PADS的solder mask层,在生成不绘是可以根据焊盘的大小来自动成,所以库里的没有。
方法是:file-cam-solder maske-edit-选项-焊盘尺寸放大(缩小)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