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不能换层

楼主(2013-08-15):
    过孔换层时提示VIA5-6 - L2 - Via is not defined on level specified
    请各位大神看看,是哪里设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行

网友A:
    仔细看我的图和你的图有什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我的图和你的图有什么不同?

你的second是GND,可是我的下拉列表中没有,是要在层设置中把一层设为GND才可以吗?

网友B:
    检查一下默认规则的routing rule里的vias的selected via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默认规则的routing rule里的vias的selected vias.

    你说的是这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