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参考下这个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3-08-15):
图为直流无刷电机驱动的一部分电路,前端有IR2136S控制IGBT,电路中加了这个二极管,但是在芯片的参考电路里是木有的,求各位解释

网友A:
IGBT管断的时候加速栅极放电,加速关断。
不加这个是51欧在放电。加这个51欧和二极管放电。

我用的是27欧1206,VS有接15欧电阻 ,没有二极管

网友:
这个二极管对IGBT很重要,个人觉得用肖特基二极管会更好些。

网友:
如果有实际的电路可以测试下,有没有这个管子前后的效果,个人感觉是为了削弱开关管切换时候的过冲,对EMI有好处,估计还能提高些效率。

老版主果然工夫了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IGBT管断的时候加速栅极放电,加速关断。
不加这个是51欧在放电。加这个51欧和二极管放电。

为什么Vs不加呢?你这个二极管选了什么型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Vs不加呢?你这个二极管选了什么型号的?

栅极电阻小,再加这个二极管影响就不明显了。

igbt 不是这个管子,其他的管子 ST的

网友B:
又是洋文!

As an added safety margin a resistor diode network can be added to the gate, as shown with dashed lines in Figure 29. The purpose of this network is to further delay the turn-on, without affecting the turn-off, thereby inserting some additional dead-time. The resistor-diode network is also useful in reducing the peak of the current spike during the reverse recovery time. This has an impact on power losses, as well as dv/dt and EMI.

斑竹威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是洋文!

感谢狗大

网友:
狗大真是只是渊博,从那边搞得这么多的资料真是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