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铺啦铜怎么还有飞线

楼主(2013-08-15):
pads中铺啦铜怎么还有飞线,是不是哪要设置下,飞线看着不爽?明明连上啦啊

网友:
ctrl+M 试试咯

网友:
1.CTRL+M
2.VIEW-NET,将有飞线的网络移到右边,点击最下面none!比如:GND
再去除飞线后请务必在出GERBER之前执行连通检查后才能出GERBER!

网友:
    一般而言,基本是地网络。ctrl+m后,可以缩短地网络点之间的距离。或者,跟2楼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