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1501电源设计

楼主(2013-08-15):
请问各位大侠,把48V转3.3V用TD1501芯片不知道合不合适,我们公司设计一款POE交换机,用48V 供电但是TD1501经常烧毁,输出本来是3V3,但是却变成了48V,把后面的元器件全烧毁了。请大家给分析一下。感激不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TD1501数据手册是写的输入电压最大是45V,如果我用这样的芯片,考虑到余量,我一般只会用在24v输入之内。
    ...

多谢您的指点,我也感觉这样的。谢谢!!!

网友B:
    用TD1501H  这个芯片耐压可以达到6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TD1501H  这个芯片耐压可以达到60V

多谢您的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您的指点

用这个的话就不用修改原理图和封装。

网友:
    还可以用LM2576HV ,跟TH1501是PIN对PIN ,最大输入60V,TI 的,质量好

网友A:
    TD1501数据手册是写的输入电压最大是45V,如果我用这样的芯片,考虑到余量,我一般只会用在24v输入之内。
你们也太冒进了,一般POE48V的瞬间电压可能在60v以上。

网友(2014-07-26):
    顺便提醒下注意高压的安规距离,也就是爬电距离,这个距离不够也会引起烧路

网友(2014-11-06):
    POE不能用这种直接DC-DC的吧?我们之前是用AS1135,带隔离变压器的DC-DC。

网友(2015-05-29):
    楼主你好,关于要分析你烧毁的原因,还需要你上原理图,不过我推荐你了解下这颗IC.http://www.monolithicpower.com/D ... GetDocument?id=1021

网友(2015-06-29):
    感觉这个芯片应该是很小的公司做的,datasheet完全抄的,一眼就能看的出来。这么小的占空比他们能做的出来,小心为好。

网友:
我的poe用TI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