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 中敷铜器件内不敷铜怎么设置

楼主(2013-08-15):
AD9在敷铜时器件之间也铺了。容易怎么路。比如大点的电容两个管脚之内会有铺铜。怎么设置器件之间不会铺铜

网友:
器件铺铜没问题吧! 如果想不铺铜 就编辑元器件封装时候放禁止布线层

网友A:
还可以在不需要铺铜的地方,place  polygon pour cutout

网友:
把不要的地方挖掉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在不需要铺铜的地方,place  polygon pour cutout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