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配置的问题

楼主(2013-08-15):
如果想要用selectmap配置方式与DSP相连,那我用iMPACT烧程序的操作步骤是什么呢?谢谢

网友(2013-09-23):
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配置方式!建议楼主再仔细看看FPGA的配置方式。SelectMAP和JTAG两种配置方式而已,用SelectMAP时,还用iMPACT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