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所未有的挑战!

楼主(2013-08-15):
前所未有的挑战!

网友:
这种图用PADS LOGIC完全就是个错误,还是用ORCAD导吧。最起码你里面的管脚名就超过40个字符了,LOGIC这时候就已经瞎了。至于你问的,那也做不到。

网友:
用 Off-Page 就可以啦, 有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你都成神说了

网友:
为什么要多加一组呢?和NAND的管脚名字一样命名CPU的脚位不行吗,怎么感觉是画蛇添足呢????

网友:
可以啊。把网络连接起来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直接画线连接起来,第二种是通过网络名,这是第二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