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关于TPS54260的频率和效率的关系图

楼主(2013-08-15):
如题,请各位大神帮帮忙!帮忙给一个频率和效率的关系分析,谢谢了

网友A:
一般来说,频率和效率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频率高电感小,到MHz效率会下降。
当然太低也不行。

网友B:
    一般在150-300khz之间效率和功率密度比是最佳,100KHZ以下体积太大,400KHZ以上效率会逐渐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频率和效率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频率高电感小,到MHz效率会下降。
当然太低也不行。

    嗯,是酱紫的,由于差异不是很大,对应关系不是很明显!谢谢及时支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在150-300khz之间效率和功率密度比是最佳,100KHZ以下体积太大,400KHZ以上效率会逐渐降低

    功率密度比?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率密度比?感谢你的帮助

就是单位面积上电源能做到的最大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