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9.3中如何取消Max Layers....设置?

楼主(2013-08-15):
现在PCB被设成最大层,怎样才能取消这个操作?

楼主:
无法上传图片,可能被公司禁止。

网友A:
把封装为maxlayer层的封装都改成30层以内的,可以先export——> powerpcb3.5版本的,然后新建一个pcb文件,导入即可

网友:
我也想道怎 样 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封装为maxlayer层的封装都改成30层以内的,可以先export——> powerpcb3.5版本的,然后新建一个pcb文件, ...

有什么方法可以直接找出封装为maxlayer层的封装吗?

网友B:
这个是正宗的盗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正宗的盗版

学习了

网友:
我一直很奇怪 为什么要搞个默认层和最大层  直接最大层不就行了吗  allegro 和 altium也没这么脑残过啊

网友:
怎样将boardoutline转成2dline ??? 好像选中了boardoutline后右键explod和uncombine都是灰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