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转router时过孔上显示叉

楼主(2013-08-15):
    请各位大神看下,这个是怎么回事,是哪里设置有问题?

网友A:
    这个x 表示已经连了, 不用再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x 表示已经连了, 不用再连了.

    可没有线把他们连到一起呀
之前这些线是连在一起,后来我把他们都删了,重新走,转成router就成这样了

网友:
    多少层板 这个好像是地线吧

楼主:
    是地线  4层板

网友B:
    这是你设置的铺铜的模式。

在 drilled thermals 选项下 你选择flood over,就不会出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你设置的铺铜的模式。

    在 drilled thermals 选项下 你选择flood over,就不会出现了。

按你说的做了 只是没显示叉了,但还是显示点,叉变成点了。

网友B:
    这是颜色设置的问题

    把thermals的颜色设置成黑色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颜色设置的问题

把thermals的颜色设置成黑色就可以了

    厉害 ,佩服呀!
thermals 一般默认是什么颜色, 我打开别的几个板子,颜色是灰色的,怎么没出现这种情况呢?
    本来是给你评5的,但老是提示输入正确的分值,所以就在下拉列表中选的一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 ,佩服呀!
    thermals 一般默认是什么颜色, 我打开别的几个板子,颜色是灰色的,怎么没出现这种情况 ...

    应该给我评分, 看介里看介里.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3172-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 ,佩服呀!
thermals 一般默认是什么颜色, 我打开别的几个板子,颜色是灰色的,怎么没出现这种情况 ...

其实什么颜色没什么关系,对你做板子没什么影响

网友:
    混合层铺铜后标示过孔位置的,把show general plane indicator的打勾去掉就不会显示了。

网友:
    你应该是把内层设置成了电源混合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