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f_done始终为低

楼主(2013-08-15):
首先感谢论坛高手!!
关于“FPGA不能实现逻辑 ”的帖子
今天调试中发现conf_done信号始终为低,检查了电路连接,使用了10K上拉。从这个角度可以明白为什么会出现不能实现任何逻辑,因为FPGA始终处在配置状态,没有进入用户状态。只是不知道为什么conf_done 不能在配置后拉高?

网友A:
AS电路, MSEL管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电路, MSEL管脚。

问题解决:
       通过conf_done发现n_config始终为低,然后发现重载按钮将N_CONFIG始终拉低,四角按钮封装方向有误。按钮重新焊接后FPGA能实现逻辑,通过signal tap II检测逻辑功能能正常。谢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