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布线如何预留空间绕线

楼主(2013-08-16):
换了个公司,需要自己走DDR的布线了,因没有实战经验,(之前有找过两个板练习过),BGA焊盘是0.3MM的,间距是0.65MM的,请问设置格点是多少(G和GD设置多少较好),在布DDR走线的时间,最重要的是如何预留空间后面绕线啊,大家是怎么做的,请高手支点招,以便安全渡过试用期,谢谢!

另,如果布4MIL的线,6MIL的间距还是走5MIL的线控5MIL的间距好呢?哪个在工艺上或者在PCB性能上更有优势啊?

楼主:
昨没有回复呢

网友:
0。65的BGA,是3。5/3。5出线。到外面再加粗。

网友A:
如果布4MIL的线,6MIL的间距还是走5MIL的线控5MIL的间距好?
针对楼主这一句,你可以去算下阻抗,你的板厚是多少,铜厚是多少,线走多少MIL应该走多大间距,算下阻抗就一目了然了。

way
阻抗如何算?有公式的吗

楼主:
谢谢两位耐心答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布4MIL的线,6MIL的间距还是走5MIL的线控5MIL的间距好?
针对楼主这一句,你可以去算下阻抗,你的板厚 ...

下个算阻抗的软件就行了,不用自己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