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router 查找网络名

楼主(2013-08-16):
    问题1:pads router中怎样直接查找网络名
    问题2:假如有组网络名ATV_D1 ATV_D2 ATV_D3 ATV_VIO ATV_PCLK  ATV_PWREN
在pads中能否只要输入ATV就可以查看的到所有带ATV的网络

网友A:
    利用project explorer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利用project explorer查看

赞一个.

网友:
    左边不是有个Object Explorer?或者使用无模命令H来highlight某个网络
那就使用H ATV*来highl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