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传输线入口处的电压Vi及反射系数在SI和RF两套理论里的公式差异?

楼主(2013-08-16):
传输模型结构:
              源(Zg) ----》   传输线(Zo)   -----》负载(ZL)
                 Vs                      Vi                          Vo
关于传输线入口处的反射及电压Vi的计算,在信号完整性和微波理论里,计算公式有些差异。

从信号源出发的信号每次进入传输线时,输入电压计算:
信号完整性里面:
       公式1:        Vi= Vs* Zo/(Zo+Zg)        无视传输线后端的情况
微波理论:
        公式2:       Vi=Vs* Zin/(Zin+Zg)   其中,Zin为传输线(Zo,长度)和负载(ZL)的合成输入阻抗

在ADS里面仿真,传输线input端阻抗确实是传输线(Zo)与负载(ZL)的合成阻抗Zin,按照道理来说,Vi应该是按照公式2计算;
可实际情况是,Vi是按照公式1来计算的!
  仿真结构:         Zg=50 ,  Zo=50(1/4波长传输线)    ,    ZL=30
  激励信号:         Vi=1V阶跃信号
  测试结果:          Zin= Zo^2/30 =83.3     Reflective Ratio = 0.25 = (Zin-Zg)/(Zin+Zg)
                          可是瞬时电压  Vi=0.5V , 符合 Vs* Zo/(Zo+Zg)  ,并不是 Vs* Zin/(Zin+Zg)
为什么?如何理解? 或者说,这两个公式的应用差异在哪?

楼主:
请见不同输入信号下,Vi的输出,用ADS仿真

网友A:
楼主的问题问的很经典,很好,但是指定版主回答, 鸭梨山大, 哈哈...

首先射频和数字电路信号完整性的理论从来都是一套,SI/PI其实都是建立在射频微波电磁场理论基础之上的。

一个理论比较好的SI工程师,有射频微波基础比较好。

射频理论里面的传输线理论其实也考虑和适用的数字电路情况,只是关注点不一样。

(1)射频传输线结构复杂,有各种形式耦合线,滤波器,功分器,微带巴伦等,而数字电路是信号复杂,结构就单端和差分;

(2)射频关注稳态,数字关注瞬态。

(3)射频关注功率,数字关注电压。

(4)射频用LC匹配,数字用电阻匹配。

1. 公式1为瞬态的,也就是TDR的原理。电压一次的波形。
2.公式2是稳态的,电压第一次,第二次,第N次的波形叠加。
也可以这样说,公式2其实是包含公式1的状态.

关于公式的适用性,我们一般的公式都是讨论正弦波状态,如下结果验证也适合阶跃和方波情况。

1. 正弦波,公式1,2计算都是OK的,Vi的波形起初是0.5V, 2.5ns后受到后面电路影响变为0.625V,也就是2.5ns以后出现了反射波叠加。

2.阶跃信号不匹配会出现过冲,幅度也会下降或上升,这要看反射系数的正负情况。

0.357V=0.5-0.125

稳定前过冲的波形和幅度值都会后很多种情况,如果E足够长,过冲会到0.5V, 求解比较复杂,需要傅里叶分解信号后叠加。

3.方波信号,你的问题就是这个疑问,为什么m1m2相等?

其实波形下边幅度已经畸变,正常的是0,反射后,方波起点-0.125,0.5+0.125=0.625,

方波的起点为正或者负,这个跟RL和Z0大小有关。Γin=(ZL-Z0)/(ZL+Z0),也是就是反射系数有可能为正,也有可能为负。

如果你设置为2G或你把E=90, 改为140不匹配的时候,会非常明显,波形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问的很经典,很好,但是指定版主回答, 鸭梨山大, 哈哈...

首先射频和数字电路信号完整性的理 ...

非常感谢版主热情、细致的回复与专业的解答
版主真是太好了, 超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问的很经典,很好,但是指定版主回答, 鸭梨山大, 哈哈...

首先射频和数字电路信号完整性的理 ...

再请教斑斑一个疑问:
       在射频书里面,Vin是入射波Vin+和反射波Vin-的迭加合成信号,Zin是Vin+和Vin-共同看到的阻抗,Vin-是来自于负载,所以Vin除了看到Zo外,还看到了ZL,即所谓的合成阻抗Zin。
        射频关心高频模拟信号,而SI关心高速数字信号
        数字信号关注上升沿和下降沿,电路只要不产生逻辑误判就行,可能第1~n个bit上升沿都没有碰到反射回的脉冲信号,但总有第n+1个bit上升沿会遇到并迭加反射脉冲,那么第n+1个bit后的脉冲数据的发射端就感受到负载的影响了,相当于同时看到了Zo和ZL

网友:
对于1G方波信号,分解频率为多次谐波,如果电路是匹配的,那么1  3  5..谐波也是匹配的,Zin是相同的额。

如果不匹配,各个谐波频率点的Zin是不同的,组成上升沿的各个谐波感受到的阻抗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