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同网络的都无法对接,相当于allegro中的snap to connect point功能

楼主(2013-08-16):
pads 通网络的无法自动黏贴,相当于allegro中的 snap to connect point功能,今天不知道设置啦哪里,通网络的两端线都无法对接啦

网友A:
    单根走线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根走线模式。。。

    不光是差分不能对接,连不是差分的线也是这情况?引线到pin上,接不上

网友:
    上传文件。。。。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知道的帮忙解解,特别是同一网络分三段走差分死都连不上

网友:
    我已遇到过,发现只能单边走线,不能一个两个脚走到中间衔接,好像设置下网络拓扑类型可以解决。

网友(2014-03-15):
    ....我也碰到这种情况,不知道楼上的各位有没有得到解决了?

网友B:
    在属性里设置下网络拓扑类型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属性里设置下网络拓扑类型即可。

是的,我也尝试过改各种拓扑类型,但是,不些走线,如果是同一网络的,就两管脚,连接都会连不上,觉得这个拓扑功能怪怪的,不好控制,或者是,我还不会控制,不知道有没有方法可以关闭这种拓扑的功能,或者只对相应的网络有用,全局没有拓扑,这个样子。

网友(点评):
把设计gid设置为0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