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来说说,你们用的是 Allegro 哪个版本?

楼主(2013-08-16):
大家都来说说,你们用的是 allegro 哪个版本?

我现在还在用15.7,但很多仿真或分析的功能没有,并且一些公版的文件打不开,偶尔会用一下 16.3,请问大家用的是什么版本?

也请版主给推介个稳定好用的版本。。先谢谢啦。

网友A:
    16.2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2

    16.2 我也用过,感觉不好用,用了不到1周,直接换成16.3了。

网友B:
    16.6~~~~~~~~

网友:
    16.3.16.5.16.6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6~~~~~~~~

有贴子说16.6有很多Bug,不知是不是真的,或者这些BUG问题严重不?

能不能给个16.6的下载地址?

网友:
    16.5  16.6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贴子说16.6有很多Bug,不知是不是真的,或者这些BUG问题严重不?

    能不能给个16.6的下载地址?

用15.7如果不打补丁,同样很多BUG

网友D:
    16.5 新手学习中 就是发现非金属化空在避让上存在bug 不会出现DRC报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6.5 新手学习中 就是发现非金属化空在避让上存在bug 不会出现DRC报错

16.5的飘过
你这个DRC不报错,是因为你在DRC模型分析中没有设置,所以不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16.5的飘过
你这个DRC不报错,是因为你在DRC模型分析中没有设置,所以不报错!

    请问,DRC模型分析在哪里设置?谢谢!

网友:
    16.6 非它莫属,allegro要用新版本,AD则要用旧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16.5 新手学习中 就是发现非金属化空在避让上存在bug 不会出现DRC报错

    这BUG也在严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6~~~~~~~~

    问一下,16.6,用着有个么问题不?我也想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15.7如果不打补丁,同样很多BUG

请问版主,你们用的补丁,一般从哪下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BUG也在严重了吧

之前又仔细研究了下 drc检测可以在setup - constraints - modes - 下设置相关检测项目 机械空hole默认是没有选中的,所以没有drc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