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的PCB封装的丝印应该在top层还是在silkscreen top层?

楼主(2013-08-16):
如题。

网友A:
silkscreen层或all laye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lkscreen层或all layers

谢谢。
在设计封装的时候如何选择all layers?

网友A:
你这已经是all layers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在设计封装的时候如何选择all layers?

多年经验建议放在 TOP 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已经是all layers

不要放在 all layers, 这个已经被废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放在 all layers, 这个已经被废弃了.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网友:
    我还是习惯放在all layers。元件位号我习惯放在表层。这个是跟你个人的习惯和出gerber的习惯有关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LP 旧版本还可以设置 All Layer, 后来新版本 All Layer 就不可以设置了, 设置 元件外框 TOP 层 和 Silkscreen TOP 在 Layout 时也有小小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LP 旧版本还可以设置 All Layer, 后来新版本 All Layer 就不可以设置了, 设置 元件外框 TOP 层 和 Silksc ...

LP wizard中的courtyard是指什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LP wizard中的courtyard是指什么?

    如果是自己设计封装,焊盘的阻焊能自己添加吗?我看了下LP下生成的封装全部都是soleder和paste一样大小,需要一个一个改?还是说做封装的时候不去做这个,直接在出gerber的时候添加就行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自己设计封装,焊盘的阻焊能自己添加吗?我看了下LP下生成的封装全部都是soleder和paste一样大小,需 ...

    这个是LP的设置问题,已经晓得怎么改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年经验建议放在 TOP 层.

此回答为标准答案

网友C:
    一开始我是放在所有层,后面我重整库放到顶层跟丝印层

网友D:
    自己设计元件时丝印放在TOP、silkscreentop以及all layer都试过,最终采用放在TOP层,原因如下:如果放在silkscreentop层,当设计多层板时需要单独观察每一层时,丝印层就会关闭,看不到元件的外框,这时需要单独再打开丝印层,不方便,而放在top层就没有这个问题,当然如果这时不需要元件的外框显示,可通过设置颜色来关闭TOP选项实现。如果放在all layer,在设置装配图时不方便,因为有些元件的装配图外框和丝印外框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开始我是放在所有层,后面我重整库放到顶层跟丝印层

以前有放过丝印层,很不方便,后来全改为 Top 层。
再后来多加了 Layer 20 和 Layer 25 两层为辅助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设计元件时丝印放在TOP、silkscreentop以及all layer都试过,最终采用放在TOP层,原因如下:如果放在si ...

对头

网友(2015-06-18):
引用 楼主:
这个是LP的设置问题,已经晓得怎么改了。谢谢。

请问 soldermask 和pastemask 这个怎么自动生成的时候能够不一样大小呢? 我现在必须手动改,比较烦。

网友(2017-05-19):
我试验了(版本9.5),是这样吧:
                                                                                                    Top
1、不管封装时丝印放在<All layers>还是<Top>,导入到PadsLayout中,都会被放置在   Top    X        这里;

                                                                                                    Top
2、封装时丝印放在<SilkscreenTop>,导入到PadsLayout中,即会被放置在   Silkscreen Top    X        这里;

哪个对?

网友:
而且,不管封装时丝印放在<All layers>、<Top>还是<SilkscreenTop>,导入到在Pads Router中都变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