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导航显示屏的PCB

楼主(2013-08-16):
分享一块PCB给大家,大家互相学习 互相请教!

楼主:
没人回复的话,我就先占领沙发啦

楼主:
谢谢啊啊啊啊啊:hug::hug:

网友(2014-01-01):
我就先占领沙发啦

网友:
很一般,走线比较乱哦,SMT元件太靠边,水平应该是两年以内

网友:
用我这新手的眼睛看,很不错了,只是线路确实太靠边,分板都是问题,一刀下去也要0.1MM吧,元件摆放挺工整电源线完全可以再加粗,1MM是否感觉有点细

网友:
怎么感觉没有板框啊?

网友:
还有就是各位能否解释下晶振Y1下为什么要画丝印线?

网友(2014-02-24):
丝印超出版边,丝印被元件盖住。

网友:
器件摆的蛮整齐的,拉线太靠边了。

网友(2014-04-18):
修改了下背面的铺区 去掉了些打得过多的过孔 一根线上打三个以上的过孔还不如直接走背面 这样比较好

网友:
修改了一下 PCB敷铜修正了下 调整了线路 PADS9.5格式

网友:
屏接口的测试点间距那么近,你公司生产能做出这样的测试治具吗?还有,显示IC下的焊盘开小了,还开了过孔,手焊方便,正常SMT生产就不行了

网友:
请教两个问题:1.R和L走的应该是3W吧!中间不需要插入地线吗?
                     2.添加泪滴,有的有,有的没有的,随意添加的吗?

网友(2014-12-14):
电源的反馈取样是不是应该在滤波电容脚哪里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