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的原理图,但是要用AD10画PCB如何操作。

楼主(2013-08-16):
如题,之前都是在一个软件里面搞的,还真没搞过着这种配合。
在网上查了,大致的一个步骤是:“orcad生成protel的网表,则是在Creat Netlist对话框中选Other,格式选Protel2.dll即可“
不太确定是否可以,所以到这里求证一下。
1、这个Protel2.dll与ad10是否兼容?
2、如果一个软件,比如ad,可以在原理图里面直接选择,update,可以检查原理图与PCB的一致性,那么此种情况,该如何操作?

麻烦了解的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2013-11-06):
直接把orcad的原理图导入到ad10,然后你懂得。。

网友(2014-03-01):
这个方法好,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