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自动分割时,分割线不能闭合

楼主(2013-08-16):
使用pads9.5在split/mixed层进行电源自动分割时,分割线经常不能自动闭合,导致分割失败,为何?

网友A:
把栅格设置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栅格设置小点

多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栅格设置小点

我用的栅格1mil。

网友:
    怎么是设置小呢, 设置大一点才好。。还有注意线宽设置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