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var requestInfo = {"data":"","region":"cn","sceneId":"19x5u7lo","token":"34f241fd4ce76897b157100e79251514","traceid":"1a1c710217583489424368530efdd8","type":"GET","userId":"HpadJlQnz2zSKcSmjXBaqQvjYUvP4jMJIk/ZwGNDNiM=","userUserId":"WeruU5ufDZe3gjqlVm7GsA=="};

网友(2013-08-19):
如果你知道糞坑怎麼偵測水肥高度的話。

A、B 兩個接點︰

  • 如果水肥高過這兩個接點,A 和 B 透過水肥導通。
  • 如果水肥低於這兩個接點,或介於這兩個接點間,A 和 B 開路。

舉這例子真是噁心!

网友:
    还是用电极算了,可以按狗大侠的方法做位置检测,但是电极上必须是交流电压,这样就基本不会有电解作用。其它的方法可以成本高

网友(点评):
電解水肥在那邊冒泡真的是噁心!>_<|||

网友:
    MicroChip PIC 水位計參考設計

网友:
    飛絲卡爾(Freescale)也有!

它比較高級用壓力計(Pressure Sensor)做偵測,應該沒有 17 樓提到直流(DC)會「電解水肥」的問題。

网友(点评):
這個不錯而且還有BOM和原理圖。

网友:
    盛群半導體(Holtek)浮球 + MCU 的鎖嚕蟳

    這個一定便宜!

网友:
    我想过用压力传感器,和浮球,可那些东西好贵,都是好几十块钱一个,我想过用电极,可时间久点,电极会电解生绣,各位,有什么好办法吗。

    把客戶的頭放進水箱中,能呼吸的話表示水位過低,窒息身亡的話水位足夠。(適用日本客戶)

    你是在做產品還是做實驗?寶特瓶、海綿、木頭......都能浮起來,但這樣能不能賣出去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A:
    555 的設計

    simple water indicator.pdf

网友(点评):
這個還是利用電解方式在檢測水位,所以水肥還是冒泡泡。>_<|||.....

网友:
    可以试试 洗衣机里面的水位检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555 的設計

gou大侠的头像真的是太帅了。

网友(点评):
拍"狗"屁! 狗版主應該不會幫你加分數吧..... >_<|||

网友:
    最好是用压力传感器,这个玩意不贵的。检测比较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