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参考一下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感觉还是有点神奇

楼主(2013-08-17):
这个电源的降压原理是怎么实现的?大家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串联稳压电路

网友A:
    这不是最基本的线性电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最基本的线性电源吗

    有具体的参考文献么?

网友B:
    只要負載小於 73 mA  [ ( 48-0.2-11.4) / 500],輸出電壓維持 11.4 V。

网友:
    一点都不神奇!!

网友:
    这是线性串联稳压电源,主要靠调控三极管内阻进行稳压,这个电路负载电流比较小最好不要大于12MA,不然9013扛不住,你算算三极管管耗就知道了

网友C:
呵呵,网上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网上查一下。。。

    灰常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网上查一下。。。

LDO的工作原理,很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网上查一下。。。

    太感谢了,共同学习

网友:
    说真的,这个还真的不懂,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LDO的工作原理,很经典。

这不是LDO,这个电路输入输出一般压差要超过3V才能正常工作。LDO最小压差1V左右就行,电路差不很多,不过调整管一般用的PNP三极管或P型MOSFET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負載小於 73 mA  [ ( 48-0.2-11.4) / 500],輸出電壓維持 11.4 V。

你用算的,我用 Pspice。

网友:
感覺那顆 500 甌姆的電阻較棘手,功耗近 2.5 瓦!

网友B:
回 #15 超級狗:
依你的圖結果,不知量在哪一個點,若是穩壓輸出點,那在抽 46 mA 前,
約穩在 13 V左右,我的疑問是,當輸出為 13V 時,若 Zener 有穩壓作用,
則 Tr 之 BE 是反偏,CE 應該是不通的,若 Zener 不作用,輸出電壓受 Ib 影響
,不具穩壓作用。
那到底是哪裡兜不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 #15 超級狗:
依你的圖結果,不知量在哪一個點,若是穩壓輸出點,那在抽 46 mA 前,
約穩在 13 V左右 ...

你應該是對的啦!

做一張圖 I-V Curve 仿真時我誤將輸入電源看成 36V,所以負載電流只到 46mA 左右電壓就往下掉。

修正為 48V 之後,負載可以撐到近 70mA,電壓才往下掉。

I-V Curve 的圖我已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