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关于原理图中footprint的设置

楼主(2013-08-17):
1.这个元件有四个部分,我设置一个footprint之后,但是其它的部分footprint还是空啊。

2.如何在元件库中设置封装呢?
我在new part时,有一个填写footprint的。
但是之后我再想修改我怎么找到在哪里了呢?

网友A:
1,不行就edit-browse-part,然后把4个part全选,一起edit pro即可
2,打开封装,option-package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行就edit-browse-part,然后把4个part全选,一起edit pro即可
2,打开封装,option-package即可

谢谢,学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