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开机电路中D7起什么作用,可以接到Q1后面?平板老化后,发现电池不开机,但DC可以

楼主(2013-08-17):
电池开机电路中,D7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
很奇怪,DC开机后,焊接上电池,然后断开DC座子,电池可以供电,机器没有死机

网友:
BAT_DET是不是接到ADC了?ADC电压时多少?

楼主:
没插DC为0V,插上DC为5.0V。是测试OK后,老化有问题的机器

网友:
电池老化了吧

网友:
你量下有问题的机器 电池电压多少,D7导通了吗

网友:
哈哈,RK的方案,D7其实有两个作用,1).增加VBATT到VSYS的供电能力;2)加快去掉DC/USB时切换为电池供电的时间;是不是你老化时没插DC,电池低电压保护了?你插入DC后再焊接电池,然后再拔掉DC会触发电池供电的,这种情况下电池电压会很低的,你量一下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VSYS是多少V?  能否把电池的充电管理电路也贴上来啊?

网友(2016-04-14):
使用两个MOS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