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中,DQ,DQS,DM信号串接15欧电阻

楼主(2013-08-17):
如题,串接15欧电阻,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减少信号发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少信号发射

从主板到连接器到内存条,阻抗都是匹配的,请问哪来反射?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
反射无处不在,即使是embedded,阻抗也不是100%连续,PCB板厂最多也只能宣称10%的误差,何况你还有连接器?你查一查连接器S参数对阻抗的影响就知道了。

网友A:
我个人的经验看,对DDR3-1600,10欧姆的匹配比较理想,位置放中间或靠内存一侧为好。(以上数据来自TI的内存控制器+美光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的经验看,对DDR3-1600,10欧姆的匹配比较理想,位置放中间或靠内存一侧为好。(以上数据来自TI的内存 ...

大哥,如果是板载内存呢,这个电阻值是不是可以再小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如果是板载内存呢,这个电阻值是不是可以再小些

我说的10欧姆就是板载内存。

网友:
依照 Super Go 的習慣, 叫一份狗糧來品嘗一下。

网友(点评):
有背後被捅刀的感覺!@_@

网友(2013-12-13):
DQ,DQS,DM做串阻,没见过,最多是在控制端加上拉,ADDR源端加串阻匹配,阻值大小根据阻抗方程求得,末端加上拉。防止信号反射。

网友B(2014-08-23):
DDR2中 DQS DM 信号线是做什么用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DDR2中 DQS DM 信号线是做什么用的啊

掩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