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adslayout 不能放过孔

楼主(2013-08-17):
本人padslayout新手,在做一四层板练习时,发现换层加过孔后,右边的线怎么也连不上同网络的线,如图

尝试F2 F3 DRO DRP都不行,特请教.

网友:
shift+单击呢?

楼主:
问题解决了,应该是图示部分做了make reuse, break reuse后可以使用,还是要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