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设置自动保存方法

楼主(2013-08-17):
首先选择allegro菜单Setup – User -- Preferences(或直接在命令栏输入enved)
在左边选项栏切换到autosave选项,

autosave:是否开启自动保存,若需要开启,请将其选中
autosave_dbcheck:自动保存前是否进行dbcheck,选中保存时间可能会长几秒。根据个人情况选择
autosave_name:自动保存的文件名,会先当前pcb目录下生成一个以该名称命名的文件。
autosave_time:自动保存间隔时间,单位分钟。可设置10-300分钟。
设置好各项参数后,点击确定即可。

也可通过命令方式来设置自动保存:
启用自动保存 set autosave
关闭自动保存 unset autosave
设置自动保存时间 set autosave_time = <time>
设置自动保存文件名 set autosave_name = <filename>
设置自动保存前是否进行dbcheck set autosave_dbcheck

网友(2016-01-05):
如今我是小师傅,来围观。他日之后我必成大师!

网友(2018-04-25):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学习了,以前不知道还有这种方法

网友(2024-06-20):
设好了。但发现它并没有按我要求的每十分钟自动保存。不知道这到底什么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