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汉化版如何 转为英文? 求解

楼主(2013-08-17):
9.3汉化版如何 转为英文? 求解

网友:
    汉化想还原一般是把原语言文件替换回去,建议重新安装好一些,不想出现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我之前也跟你这个没想过

网友A:
    真的有吗
    我也想看看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有吗
    我也想看看那

    有人汉化的, 不是官方的.

网友:
    9.5可以在工具 ---》 自定义 ----》 选项 , 界面语言里面选择需要的语言就可以了。你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