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 CIS 16.6 ICA网上抓取不能放置!怎么办?

楼主(2013-08-18):
用ActiveParts找到原件,然后点“Place in schematic”,网上的教程到这里就开始配置了,但是我却提示“Cannot place part outside of Capture CIS”!我在orcad Capture CIS 里面,怎么会out of Capture CIS 呢?

网友:
我沒用過 ICA 网上抓取原件,自然的不清楚會出甚麼問題? 只能等待高手出現了。

{:soso__18034489224377633926_1:}

楼主:
等待大神路过

楼主:
不晓得怎么办呢!

楼主:
Cannot place part outside of Capture CIS!

网友:
里面有的是有数据的,有的没数据的,后面有2个图标告诉你那些可以用,那些不能用,能用的就可以放进来,不过,自己做一个超级简单,用那玩意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