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Bxl文件导入到cadence里面

楼主(2013-08-18):
怎么将.Bxl文件导入到cadence里面,变成两个Lib,一个是原理图,还有一个是PCB的。求指导

网友A:
請用 Ultra Librarian 将 .Bxl 文件导出两个庫,一个是 cadence ORCAD 的 OLB,还有一个是 cadence PCB 的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用 Ultra Librarian 将 .Bxl 文件导出两个庫,一个是 cadence ORCAD 的 OLB,还有一个是 cadence PCB 的庫 ...

我知道是用这个软件,但是不知道具体怎么用?能说详细一点吗

网友A:
這麼簡簡單的軟件試試看就會用了。
(1)開啟 BXL 文件。
(2)勾選想要輸出的格式,就勾 ORCAD 和 cadence PCB footprint。
(3)開始轉換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麼簡簡單的軟件試試看就會用了。
(1)開啟 BXL 文件。
(2)勾選想要輸出的格式,就勾 ORCAD 和 cadence P ...

我要导出的.Bxl中的orcad里面有两个原理图,为什么我只能导出一个?

网友:
方法已經跟你說,你只有光說弄不出來,也不把BXL上傳讓大家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
到底是你設定錯? 還是BXL本身有問題?

{:soso__16865118374220378461_1:}

网友(2013-09-24):
    Ultra Librarian 将 .Bxl 文件导出两个庫,怎么老是失败???

网友(2019-05-21):
    想学习一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