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选型,大家帮忙看看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呢?

楼主(2013-08-18):
目前有一款产品,是单片机驱动马达的 。我现在选用BD237,发现放大倍数有点不够 。。。哪位大神有空,帮忙推荐几个放大倍数高的,集电极电流2A左右的三极管。如图是BD237的资料。

网友A:
根本不懂你要做什么,也没说具体应用,只说三极管放大倍数不够,一没有电路,二没有具体参数。怎么选

网友:
推馬達(Motor)的話,要麼選電流夠大的 MOS 管,再不然達林頓(Darlington)也可以。

网友:
建議 TIP122

两只神犬
識貨老賊!@#$%^&*?...不是!我寫錯了,是識途老馬。>_<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本不懂你要做什么,也没说具体应用,只说三极管放大倍数不够,一没有电路,二没有具体参数。怎么选

参数上面那个图片就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