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中Power pin的网络连接问题

楼主(2013-08-18):
      本人在orcad中画原理图时,有一IC的powerpin name为VDD(设计意图是VDD连接到VCC),其它IC的power pin为VCC,电源网络名为VCC,所有IC powerpin设为不可见。导入padslayout中后发现电源网络VCC中没有包含上述IC名为VDD的节点,而是自成一网络名VDD。
# z. a* ]% W& v   在orcad如果使该IC powerpin可见,直接连线到VCC网络,应该可以解决该问题。 如果使IC power Pin不可见,且不改变pin name VDD,有没有其它办法解决VCC网络不包含VDD引脚的问题。 特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
我個人習慣會去修改元件庫,使不可見的管腳讓他顯示出來,這樣才方便檢查和接連不同漁管腳名字的電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