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两张原理图如何导入到一个PCB文件中

楼主(2013-08-19):
protel里面画了两张原理图,但不是在同一个SHEET中,如何把两张原理图同时导入到同一个PCB里面呢?原理图是新建了两个原理图分开画的。

网友:
在同一个项目下,建立 两张SCH,,然后再项目下再建一个PCB,,就可以将两个SCH导入一个PCB了。

网友:
新建一个project 将两张原理图与PCB都放到这个project下,在导入就OK了.(因为你两张原理图是分开画的,导入之前先重排下位号好点.)

楼主:
谢谢两位!我先试下,不懂的先请教.

网友(2020-07-30):
两位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