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阻电容的作用

楼主(2013-08-19):
如图。C169、R292是干什么用

网友:
    应该是用来过EMI用的。吸收尖刺

    RC吸收回路

网友A:
這線路叫 Snubber,在馳返式(Flyback)電源線路中可以分放在初級端(Primary Side)次級端(Secondary Side)

    參見好孩子(Fairchild)公司 FSEZ1317 建議電路。

Snubber 的功用如二樓所言,是用來消除一些 MOSFET 三極管開關所造成的暫態響應(Transient Response),如突波(Spike)振盪(Ring)正過激(Overshoot)...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線路叫 Snubber,在馳返式(Flyback)電源線路中可以分放在初級端(Primary Side)或次級端(Secondary S ...

回答的很正点,很专业

网友(点评):
還好沒掰錯,不然鐵挨轟!>_<

楼主:
    根据狗大指示 找了一些资料、、、

网友:
    同时提醒一下楼主,这个RC值是可调的,它主要吸收次级漏感和二极管极电容等杂散电容谐振产生的杂波(不需要的就叫它杂波,具体成分狗大侠说了)不同工艺变压器漏感不一样,这个过EMI和生产时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