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中板子上的所有层的零件都是一个颜色

楼主(2013-08-19):
今天刚学altium不知道怎么搞得,我的板子上的所有层的零件都是一个颜色呢,我并没有把它们的颜色弄成一样的,请知道的朋友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A:
你这是报错了吧...你试试把导入时候的ROOM全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报错了吧...你试试把导入时候的ROOM全删掉

 呃,不是很了解,还是先谢谢你了。

网友:
这是规则警告。说明你的规则没设置好。器件间距和走线间距都有可能有问题。。。看下规则设置。ROOM可以删掉。也可把所有器件 放在整个ROOM上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呃,不是很了解,还是先谢谢你了。

你可以先去看看是不是因为导入原理图生成的ROOM导致报错(我认为是这个原因,这么大面积的报错)...
然后你可以像4楼说的那样去检查规则设置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