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万用表测电压,居然烧毁MOSFET,大神们帮我分析下原因吧!!!

楼主(2013-08-19):
如图所示。
功率NMOS串联在-48V电源回路里,使用热插拔过流保护芯片LM506来控制MOSFET的开和关,当LM5067检测到R两端的电压超过50mV时,就将MOSFET关断。
这里做负载短路实验,将负载用导线短路,然后上电,发现MOSFET会关断,并且不会有任何器件损伤;但是,当我将万用表调到直流电压档,红、黑表笔分别连在MOSFET的D级和G级时,MOSFET瞬间烧毁冒烟,无论先上电还是先连接万用表都一样的结果,这是怎么回事啊?难到万用表使MOSFET误导通,从而过流过热击穿??
请各位指点一下吧~~

网友A:
    确定是万用表让MOS烧的吗,仔细看看线路器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B:
    我没有仔细看你的原理图,但是高输入阻抗端不允许万用表示波器在电路已经工作时带电测试,测试仪器的低阻抗会造成电路工作紊乱,烧元件是必须的,场管G极就是高阻抗输入;实在要测试一般用输入阻抗足够高的仪器或在电路没工作时接入

网友C:
    接上万用表测量,会改变电路的很多参数,特别是上电后用万用表去接触时,会改变电路的电容电阻和电压,特别是栅极一般电流很小所以影响就很大!个人理解

网友D:
万用表应该不会至于烧坏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万用表应该不会至于烧坏它

MOS管D,G 接外用表直流档,应该是相当于加了个电压给G,栅极,然后符合导通条件瞬间导通了,保护电路来不及反应就烧了?
或者是反复短路烧了,再或者是MOS管上功率太大,烧了。 还有什么?

网友F:
    电压表的原理是在表笔两端并接电阻测试流过的电流,从而计算电压。你讲输出短路后测试栅极对漏极电压就相当与把栅极拉到零,那么mos完全打开,又没有限流电阻,自然会冒烟,个人意见!

网友G:
    你的mos管是什么型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MOS管D,G 接外用表直流档,应该是相当于加了个电压给G,栅极,然后符合导通条件瞬间导通了,保护电路来不 ...

过流时,保护芯片会将G的电压拉低,然后关断,这时候就算给G施加电压,也不会导通啊。
不接万用表,无论怎样反复短路,都不会烧器件。
    肯定是功率太大烧掉的,但是为什么会这样求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万用表让MOS烧的吗,仔细看看线路器件有没有问题

检查过,线路器件没有问题,可以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仔细看你的原理图,但是高输入阻抗端不允许万用表示波器在电路已经工作时带电测试,测试仪器的低阻抗 ...

    说得非常有理,可是有时候并不能确定数字万用表电压档的阻抗,而且,我这个情况,万用表接GS间是不会烧管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上万用表测量,会改变电路的很多参数,特别是上电后用万用表去接触时,会改变电路的电容电阻和电压,特别 ...

说的是,参数改变了也可能改变mos管工作的区域,是线性区、饱和区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上万用表测量,会改变电路的很多参数,特别是上电后用万用表去接触时,会改变电路的电容电阻和电压,特别 ...

    说的是,参数改变了,可能改变了mos管的工作区域,线性区、饱和区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万用表应该不会至于烧坏它

不一定是万用表烧坏的它,但是接上万用表它的确被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万用表应该不会至于烧坏它

不一定是万用表烧的它,但是接上万用表它的确被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压表的原理是在表笔两端并接电阻测试流过的电流,从而计算电压。你讲输出短路后测试栅极对漏极电压就相当 ...

栅级被拉到零,这时候nmos应该截止才对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mos管是什么型号的啊?

器件型号是SUM110N10-09-E3,开启电压是2-4V,VGS最大电压20V,Id最大是110A。

网友F:
引用 楼主:
栅级被拉到零,这时候nmos应该截止才对的啊~

你的NMOS的source端接的是“-48V”!!!!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NMOS的source端接的是“-48V”!!!!

我确实回答错了。但是,电流过大时,过流保护芯片会把GATE脚拉到-48V。

网友(点评):
如楼下说的,耐压可能也有关系!

网友H:
引用 楼主:
器件型号是SUM110N10-09-E3,开启电压是2-4V,VGS最大电压20V,Id最大是110A。

G被拉零,Vgs不是已经48V了吗?最大才20V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的是,参数改变了,可能改变了mos管的工作区域,线性区、饱和区什么的。

    嗯,万用表接入可能会使栅极的电流有一部分通过万用表的寄生电容带走,使MOS管工作状态改变!可在上电前接入使一下,个人认为

网友I:
    好像你的MOS規格選錯了…可以做這一個試驗…把Gate的net切斷…然後,在靠近mos的gate端跳一條線接到電源供應器那邊(先確認電源供應器被設定不3V). 一切用好後,先讓外圍線路上電,然後用電源供應器強制mos導通…如果mos工作了…在這個情況下…猜想mos就會燒了。你可以去尋問一下這個CHIP的FAE...問NMOS的規格建議要用多少。個人見解

楼主:
引用 网友H:
G被拉零,Vgs不是已经48V了吗?最大才20V呀。

LM5067内部有稳压管,由于它的钳位作用,VGS不会超过13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万用表接入可能会使栅极的电流有一部分通过万用表的寄生电容带走,使MOS管工作状态改变!可在上电前 ...

    上点前接入,再上电,一样会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万用表接入可能会使栅极的电流有一部分通过万用表的寄生电容带走,使MOS管工作状态改变!可在上电前 ...

上电前接入,再上电,一样会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像你的MOS規格選錯了…可以做這一個試驗…把Gate的net切斷…然後,在靠近mos的gate端跳一條線接到電源供 ...

谢谢你给的这么详细的建议,但是,我实验测得,只要GD间不接万用表就不会烧管子的。

网友I:
    再確認一下,所以,nmos在work時都不會燒嗎?只有接上三用電表才會燒嗎?

网友I:
引用 网友I:
再確認一下,所以,nmos在work時都不會燒嗎?只有接上三用電表才會燒嗎?

    hello,based on你之前的敘述,我去check datasheet,粗略的分析了一下如下圖,有可能是超過了Vgs值.
    你有嚐試去分別探測G,S pin嗎?我覺的你最好先把G,S pin先同時跳接到scope,再用三用電表同你之前探測一樣…觀測nmos在燒毀的瞬間,G,S pin的波形長怎樣(power level)…多做實驗,善用示波器,多做比較觀察,應該看得到問題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I:
    hello,based on你之前的敘述,我去check datasheet,粗略的分析了一下如下圖,有可能是超過了Vgs值.
你 ...

確認一下,在三用電表探測到G,D極上的時候,G極在示波器上看到的POWER LEVEL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再確認一下,所以,nmos在work時都不會燒嗎?只有接上三用電表才會燒嗎?

    是的 work时绝对不会烧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I:
hello,based on你之前的敘述,我去check datasheet,粗略的分析了一下如下圖,有可能是超過了Vgs值.
你 ...

说得非常有道理,我会再做实验验证的,有了结果通知你~~

楼主:
引用 网友H:
G被拉零,Vgs不是已经48V了吗?最大才20V呀。

可是你看看 LM5067芯片内部有钳位作用哦,所以不会超过13V啊理论上讲。

网友J:
用万用表电阻档,显然错误,因为会给G/D叠加一个9V左右的电压,导致当你的电路负载短路后,MOSFET没有关闭,由于短路电流很大,所以烧毁MOSFET

网友:
楼主用的是電压档,不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万用表电阻档,显然错误,因为会给G/D叠加一个9V左右的电压,导致当你的电路负载短路后,MOSFET没有关闭 ...

是电压档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是电压档的~

这么分析,那不可能是由于电压表引起烧毁的,因为电压档是高阻抗输入,不会改变MOSFET的驱动电压,唯一的可能是楼主接错万用表的接头,或者打到电阻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么分析,那不可能是由于电压表引起烧毁的,因为电压档是高阻抗输入,不会改变MOSFET的驱动电压,唯一的 ...

这个我敢肯定不会的,因为反复验证了多次,烧坏了好几个管子,而且在烧之前,都用相同的档位量过其他位置的电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敢肯定不会的,因为反复验证了多次,烧坏了好几个管子,而且在烧之前,都用相同的档位量过其他位置 ...

你的万用表多少钱一块?如此估计是叠加了电压导致MOSFET导通,电流过大烧毁。如果你在电路中串联电阻,保证电路不在过流状态,看看是否会烧毁?或者看看是否MOSFET是不是导通的?

网友:
G和S之间接个10K电阻,感觉GATE好像是OC或者OD输出的

网友:
有没有可能你万用表一时没拿好,或放歪了,不小心导致短路而烧掉的呢,我之前有过类似经历

网友I:
hello...樓主你的實驗找出問題了嗎?求你的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I:
hello...樓主你的實驗找出問題了嗎?求你的正解

哈哈,这个必须要反馈一下,多谢大家提供这么多意见~

我换了一块电路板以后,用同样的方法测试,发现万用表的电压档无论怎样连接MOSFET的三个电极,都不会导致MOSFET烧毁了,但是由于电路一直处于短路状态,控制芯片将MOSFET关断后,电路中电流减小了,所以控制芯片隔一段时间会将MOSFET重新开启,这样开启和关断的动作一直在进行,导致MOSFET发热严重,就算不连接万用表,10分钟以内MOSFET也会被击穿,示波器波形显示,MOSFET击穿都发生在芯片将MOSFET开启的那一瞬间,此时冲击电流达到100A以上。反复上下电会加速MOSFET击穿,一般反复上下电10次就可以让击穿发生~~由于公司不允许技术资料外传,所以波形图就没办法给大家看了~~~

最后的结论是,MOSFET击穿是过热引起的,并非万用表直接导致,所以大家以后放心使用万用表,没关系的,哈哈~~

网友(2013-09-30):
引用 网友I:
hello...樓主你的實驗找出問題了嗎?求你的正解

所以,在gate極需要加幾十k or數百Kohm的限流電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