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c-356网表文件与Gerber文件对比 求指导

楼主(2013-08-20):
如下:印制板的IPC-356网表文件与gerber文件对比出现了短路报告即图1的几个网络短接在一起,问题现象如图片所示,但是在allegro中VCC5V GND VCC3.3V 没有短接short,更没有net short drc ,在厂家工程确认阶段指出这三个网络短接到一起,各位有没有遇到过,求指导啊

网友A:
我给你个建议,PCB里头的DRC一项项看过去,一般GERBER里头的东西出错比较少,曾经有个同事也被板厂告知短路,我帮他查出来了,不用查DRC,一眼就看出来了哪个地方短路,短路的原因是因为内层铜不避让钻孔而造成的.

网友B:
先检查楼上所说的情况,再看看板子中有没有异形孔,或者outline 和铜皮有接触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个建议,PCB里头的DRC一项项看过去,一般GERBER里头的东西出错比较少,曾经有个同事也被板厂告知短路,我 ...

能帮忙看一下哪里出现错误了吗?见附件 我已经放弃了,直接找不出来啊。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楼上所说的情况,再看看板子中有没有异形孔,或者outline 和铜皮有接触的地方

这位大哥也帮忙看看吧 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位大哥也帮忙看看吧 非常感谢!

你版本太高,我是16.3的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版本太高,我是16.3的打不开

好的 感谢了!

网友:
好,我一会帮你看下.

网友A:
你的图得16.5版本才能打开,我查了下没发现PCB出什么问题,会不会是出gerber的时候不对?还有一个方法你看下行不行,重新出图,后把短路art的那层,在PCB中导入artwork,把坐标点重合到PCB的那层的坐标点上,看出图后的和PCB中的东西是不是重合在一起.这边PCB我也再帮忙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得16.5版本才能打开,我查了下没发现PCB出什么问题,会不会是出gerber的时候不对?还有一个方法你看下行 ...

好的 非常感谢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 非常感谢 我试试

还有请问一下export- artwork 实现的是什么功能啊 我在pcb中导入bot层的art后出现满屏的drc

网友A:
我查了下还是没查出问题来,你也可以把之前板厂说短路的GERBER文件导入artwork到出gerber的那个图看看.我绝得除了设置,没有别的问题,不然你可以提供出错的gerber让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下还是没查出问题来,你也可以把之前板厂说短路的GERBER文件导入artwork到出gerber的那个图看看.我绝 ...

附件为发送给厂家的gerber文件

网友A:
唉,我做了如下对比后没发现问题:
1.gnd1.art and pcb gnd1
2.gnd2.art and pcb gnd2
3.vcc1.art  and pcb vcc1
4.vcc2.art  and pcb vcc2
5.gnd1.art and vcc1.art
6.gnd1.art and vcc2.art
7.gnd1.art and vcc1.art/vcc2.art
只是有个问题不明白,你的PCB上钻孔与铜的间距和出图后的间距是不一样的,前者是8,后者是5.
问题应该被找到了,你查下坐标点HOLE51_NP,6689.294 128.355 这一排有4个这样的孔,在GND和VCC层的铜都不避让,感觉你建的那焊盘怪怪的,最好删除后出图发板厂,让板厂再看看,就应该不会有那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我做了如下对比后没发现问题:
1.gnd1.art and pcb gnd1
2.gnd2.art and pcb gnd2

谢谢了
敬
       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