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9.5 router 显示布线长度的问题

楼主(2013-08-20):
各位前辈,我在使用9.5的router布线,但是当我布线的时候,软件不能实时显示走线的长度,走线长度监视器不显示,不知道的是哪里设置不对????

网友:
    07之前的版本都是在全局设置里面设置的,如图。9.5没用过,不过应该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