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自己添加的孔怎么会有个安全间距一样的东东,怎么关掉啦

楼主(2013-08-20):
pads中自己添加的孔怎么会有个安全间距一样的东东,怎么关掉啦

网友A:
走线的时候右击,选中END VIA MODE,你的肯定是END TEST POINT,你要做的就是要选中END VI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走线的时候右击,选中END VIA MODE,你的肯定是END TEST POINT,你要做的就是要选中END VIA。

楼主问的是他图中画了红色圈 圈的那个吧。我也想知道是怎么弄出来的……见过很多次,自己却不会设置,貌似是在分割那里设置的……

网友:
你是不是做过孔的时候做了反焊盘?

楼主:
这个不是测试点哦,自己加的孔,因为bga里位置不够,板子本身打出的是同中那个大孔,小孔自己加的,可是就是有像安全间距一样的出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的是他图中画了红色圈 圈的那个吧。我也想知道是怎么弄出来的……见过很多次,自己却不会设置,貌 ...

走线的时候右键,end via mode ,点到最后一个,end test point,打出来的过孔都是有个圈在过孔外的。

网友:
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过孔外的圈是有时会出现,有时不会出现。
还有个规律:这种情况都出现在导入的其它版本板子中,自己创建的板子里面没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走线的时候右键,end via mode ,点到最后一个,end test point,打出来的过孔都是有个圈在过孔外的。

我指的是这个喔。(如图)这个图还是你发表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指的是这个喔。(如图)这个图还是你发表出来的。。

这个是分割层的不一样所以打的孔就不一样
两个图,一个是层没分割的,一个是分割的,分割的就是中间两层,GND VCC两层选择了,spilt/mised.而没分割的那个图,两层板,选择的是no plane.

网友:
    楼主你的当前层是在平面层吧,你切换到TOP或者是Bottom层看就不会这样了。

楼主:
    多谢各位大神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分割层的不一样所以打的孔就不一样
    两个图,一个是层没分割的,一个是分割的,分割的就是中间两层 ...

    明白。那外面这个圈跟孔的外径之间的距离可以设置吗?如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白。那外面这个圈跟孔的外径之间的距离可以设置吗?如图。

可以取消,但是据我所知应该不能设置吧,也有可能我还没有找到设置的地方,取消的地方在这里,如图。两张图可以看出区别来吧,就是把倒数第三个和第四个勾取消后,过孔的圈就没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明白。那外面这个圈跟孔的外径之间的距离可以设置吗?如图。

图在这,忘记传了

网友(2013-10-21):
引用 网友A:
    图在这,忘记传了

明白,多谢指教哈。

网友:
明白,多谢指教哈。

网友A:
可惜没人给我加些分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没人给我加些分呐

怎么加分,我小白,不知到怎么加

网友A:
我是希望JIMMEY给我加些分,他的分很多,你的分比我的还要少,给我了你就没多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希望JIMMEY给我加些分,他的分很多,你的分比我的还要少,给我了你就没多少了。

呵呵

网友:
设置了纹合分割层就会这样!!

网友:
重新普通试试。可能是普通的外形轮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