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中画的2D线粗细显示不对

楼主(2013-08-20):
如图:器件的外框是5mil,两个焊盘中间画了一条3mil宽的线,为什么显示得这么细?

楼主:
问题解决了,要设置最小显示的线宽,在options中。

网友A:
直接输入键盘命令R0即可显示实际线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输入键盘命令R0即可显示实际线宽。

感谢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