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_16.6版本打GND换层VIA时比较卡

楼主(2013-08-20):
各位大虾,请问在使用allegro_16.6版本时,有没有遇到打GND换层VIA(或者其它电源网络)时比较卡(十字光标会在打VIA处闪烁停顿一会儿)的情况,(电脑配置绝对够用),即使补丁打到S013也还是存在。不知道有没有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
    先不要给plane层覆铜,画完后最后统一覆铜和分割。这样就不会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