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orcad里无法自动增加off-page connector

楼主(2013-08-20):
执行Tools/Annotate..
选择"Add Intersheet References”
勾选"Place On Off Page Connectors"
OK之后,提示以下信息
==Adding=InterSheet=References=========================
WARNING #18001 Off Page Connector BSPI_MISO on Page 02 mcu has no Intersheet References.
WARNING #18001 Off Page Connector BSPI_CLK on Page 02 MCU has no Intersheet References.
WARNING #18001 Off Page Connector BMC513-RX on Page 02 MCU has no Intersheet References.
==Adding=InterSheet=References=Complete================
原理图上没有自动增加分页转接符号,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官方回答:

WARNING #18001 occurs while annotating the design

PROBLEM:
When I choose Tools > Annotate > Add Intersheet References option, I get this message:
WARNING #18001 Off Page Connector on Page <page_no.> has no intersheet reference.
Why? How to avoid this warning?

SOLUTION:
The warning message appears, when your schematic page does not satisfy either of these conditions:
· have a matching off-page connectors with the same name on another sheet.
· all pages have parts connected to the nets with off-page connec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