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两组电压间跨接一个电容,有没有这种接法?

楼主(2013-08-20):
如题,请高手解答!

网友:
有人問過了,在本論壇用心地找一下吧!

不過上次人家有上圖!^_^

网友:
這電容器究竟是做甚麼的? 是甚麼樣的電容呢? 有沒有這種接法? 帖子又是哪裡? 好!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网友:
网上找下什么叫  缝合电容

网友:
缝合电容(Stitch Cap)
在电源层被分割,而又作为参考平面时,就需要这样的电容,给高速信号提供尽可能短的回流路径。一般对高速差分信号可以共用一个这样的电容,且电容放置在高速信号跨分割区域 200mil 以内。

网友(点评):
地线也是用电容缝合

网友:
瞎密!50GB 狗糧裏面早就有了。

狗糧多到吃不完也是個問題!

网友:
一般高速电路中都会看到缝合电容的影子。。。必须的。。。

网友:
谢谢楼上们,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