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D线条分割动态铜皮

楼主(2013-08-20):
一个DC/DC 的模块,GND 要单独分开,第4层是主GND ,1 2 3 的GND 要分割开, 能不能用2D 线条一次性划开1 2 3 层的GND铜皮

网友:
如果你所说的123层的GND都相同的话 为什么不画好一层然后直接copy to layer

楼主:
我是要分割,DC/DC区域的把1 2 3 层的铜皮,分割开

网友:
我的做法是,在1.2.3层沿着需要单独分开的GND画5Mil宽的Route Keepout shape,这样铺铜的时候就自动避让开了

楼主:
找到了个好的方法,直接在ETCH 画2D线条就会自动避让的,但要是动态铜皮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