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封装层问题?

楼主(2013-08-20):
自创封装元件的外框都是2D线画好设为ALL Layer层保存到库里,而打开别人画好的PCB板子,下图为:点击元件右件选择编辑封装时元件边框属性为TOP,这是什么原因?CAM文件丝印层都显示OK.

网友:
放在 TOP 或 ALL 层都可以的.

网友:
    放在所有层的话,在打开别的层也会显示的吧,这样看起来会不会比较乱

网友:
    出gerber的时候别搞错就行了。个人理解。

网友A:
    以前放ALL LAYER 现在放TOP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放ALL LAYER 现在放TOP

我也是放 TOP 层.

网友(点评):
为什么由ALL改为TOP呢??

网友:
    你个和公司建库的人定义和习惯有关,只要出图不错就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