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性删除相同网络的静态铜皮

楼主(2013-08-20):
如题,怎么一次性删除啊?有此方面的skill

网友:
删除选项里 选择net不就行了么

网友:
何必动用skill,本 身就有这功能,这是必须的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2013-10-12):
如果铜皮与走线相连接了,即便选中net也是不能够将同一网络的铜皮删除